Cs5530读为FFFF

楼主(2020-04-18):
无响应,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呢?

网友A:
tyw
@liuningzhuag :仔细研究别人例程,数据手册,慢慢玩吧,哈哈
@tyw :调整时序后,SDO有输出波形了,复位后读寄存器数据不对
tyw
@liuningzhuag :思路不对,芯片不会无故损坏,最多没焊好,补下焊点也就是了,换一个没道理.哈哈,多数原因是没用好,啃资料查软件查硬件,耐心点会成功的
感谢,只是不知啥原因,准备换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