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15F2K60S2单片机T1作串口1波特率发生 T1和T0冲突

楼主(2020-04-18):
串口1使用T1产生波特率,连接串口屏   T0定时器中断用作 红外接收     串口发送数据  红外无法接收到数据

网友A:
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是不是把总中断关了

网友B:
设置T0的中断优先级高于串口的中断优先级。红外接收的0或者1的时间判断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完成,就可以了。

楼主(2020-06-24):
引用 网友B:
设置T0的中断优先级高于串口的中断优先级。红外接收的0或者1的时间判断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完成,就可以了。 ...

帖子发了,现在才注意。不过确实是优先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