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Timer63 PWMB始终只输出40Hz的PWM

楼主(2020-04-18):
void BuzzerInit(void)
{
    stc_timer6_basecnt_cfg_t         stcTIM6BaseCntCfg;
    stc_timer6_port_output_cfg_t     stcTIM6PWMxCfg;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stc_clk_freq_t stcClkTmp;
    stc_timer6_gcmp_buf_cfg_t        stcGCMPBufCfg;

        MEM_ZERO_STRUCT(stcTIM6BaseCntCfg);
    MEM_ZERO_STRUCT(stcTIM6PWMxCfg);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MEM_ZERO_STRUCT(stcClkTmp);
    MEM_ZERO_STRUCT(stcGCMPBufCfg);

    CLK_GetClockFreq( &stcClkTmp );

        PWC_Fcg2PeriphClockCmd(PWC_FCG2_PERIPH_TIM63, Enable);

    PORT_SetFunc(PortB, Pin01, Func_Tim6, Disable);    //Timer63 PWMA

        stcTIM6BaseCntCfg.enCntMode   = Timer6CntSawtoothMode;              //Sawtooth wave mode
    stcTIM6BaseCntCfg.enCntDir    = Timer6CntDirUp;                     //Counter counting up
    stcTIM6BaseCntCfg.enCntClkDiv = Timer6PclkDiv64;                     //Count clock: pclk0
    Timer6_Init(M4_TMR63, &stcTIM6BaseCntCfg);                          //timer6 PWM frequency, count mode and clk config

        uint16_t u16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BUZ_PWM_PSC / BUZZER_FREQ_HZ;
    Timer6_SetPeriod(M4_TMR63, Timer6PeriodB, u16Period);               //period set

    uint16_t u16Compare = u16Period / 2;
    Timer6_SetGeneralCmpValue(M4_TMR63, Timer6GenCompareB, u16Compare);    //Set General Compare RegisterA Value

    /*PWMB output buf config*/
    stcTIM6PWMxCfg.enPortMode = Timer6ModeCompareOutput;    //Compare output function
    stcTIM6PWMxCfg.bOutEn     = true;                       //Output enable
    stcTIM6PWMxCfg.enPerc     = Timer6PWMxCompareLow;       //PWMB port output Low level when CNTER value match PERAR
    stcTIM6PWMxCfg.enCmpc     = Timer6PWMxCompareHigh;      //PWMB port output High level when CNTER value match with GCMAR
    stcTIM6PWMxCfg.enStaStp   = Timer6PWMxStateSelSS;       //PWMB output status is decide by STACA STPCA when CNTER start and stop
    stcTIM6PWMxCfg.enStaOut   = Timer6PWMxPortOutHigh;       //PWMB port output set low level when CNTER start
    stcTIM6PWMxCfg.enStpOut   = Timer6PWMxPortOutLow;       //PWMB port output set low level when CNTER stop
    stcTIM6PWMxCfg.enDisVal   = Timer6PWMxDisValLow;
    Timer6_PortOutputConfig(M4_TMR63, Timer6PWMB, &stcTIM6PWMxCfg);
          M4_TMR63->CNTER_f.CNT = 0;
          M4_TMR63->GCONR_f.START = 1;
        BuzzerOff();
}

我现在想动态调整PB1的Pwm波来驱动蜂鸣器。
在以上代码最后一行(BuzzerOff)打断点,PB1引脚始终只输出40Hz的波形,手动调整以上代码中的局部变量u16Period为1000,2500等,都只有40Hz的Pwm波,还望哪位高人提点一二

网友A:
你是要在PWM输出的情况下动态调PWM的频率吗?需要设置周期寄存器才可以更改频率。然后需要设置周期寄存器的换成传送,如下图,开启单缓存传送,
之后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只要给PERBR寄存器赋值就可以了改频率了:Timer6_SetPeriod(M4_TMR61, Timer6PeriodB, u16Period);
但是注意,比较值寄存器的值不能大于周期寄存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