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MCU与ESP8266通讯,透传的数据后台前端解析

楼主(2020-04-18):
现在公司使用的是STM32F407的芯片,通过ESP8266作为透传模块进行远程通讯(使用的MQTT协议)。
注意:keil V5.20编译中文的时候,需要在外部将文件的编码格式改成utf-8编码,keil内部是utf-8 without signature,所以无法编译

8266使用安信可官方提供的SDK,发现有点问题,一串数据一起发给8266,打印出来会变为多笔数据,还有就是一串数据特别长(超过100个字节),就会丢失后面的数据,所以就会将数据分为几笔传,单笔最多64字节,8266额外做了一个定时器,方便数据合并的,当然第一二个字节用来表示数据的总长度节约单笔比较短的数据接收时间,不用超时判断

网友A:
编译器的编码格式, 应该跟软件数据处理没有关系吧

后面的问题看样子是 SDK 里面的缓冲区不足了,  可否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