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怎么知道数据的奇偶位,用的是STM8

楼主(2020-04-18):
51中数据送ACC,通过P就知道是数据的奇偶,STM8怎么知道数据的奇偶位?

楼主:
用的是串口通信,发送数据是9位的,用奇偶检验。51是这样
ACC=dat;
TB8=P;
SBUF = dat;
while (!TI);/////////////////
TI = 0;

STM8也设置了9位通信
UART1_CR1_M=1;//发送9位数据,1个起始位,一个停止位
现在不知道T8怎么得到奇偶检验位

楼主:
哪位大佬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