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029lan 中断优先级设置与实际对不上

楼主:
优先级有0-3,共4级,0最高,3最低。现在用函数:NVIC_SetPriority(UART0_IRQn, 1);本想设置串口优先级为1,可实查看时,成了64?不知何原因?

中断12优先级成了64

中断12优先级成了64

楼主(2020-04-19):
大家是如何设置优先级的呢?

网友A:
设置优先级的函数在哪个头文件?

网友A:
会不会在启动文件里修改

网友A:
你换个优先级观察一下看看。

网友A:
改变那个设置的参数,看看有啥变化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视窗无作用,直接看NVIC的寄存器,才是正确显示

请问如何查看寄存器呢?

网友C:
找到方法了没

楼主:
没有,不知道如何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