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把24C02 改为 24c08

楼主(2020-04-18):
您好,24C02小了,想改为24c08 , 发现错了
1:  我是改了 头文件
2: 读写函数中

原先24C02 可以用的,换成24C08 就不行了,是否哪里还需要修改

楼主:
上面的按照注释 修改了头文件,和发送接收的连续发地址,无法解决;直接套用正点原子的程序,目前24c08 正常运用

网友A:
使用HAL库的话:HAL_I2C_Mem_Read和HAL_I2C_Mem_Write就很好用。

网友B(2020-06-05):
24Co8的控制字节里包含数据地址的高位还有芯片地址,你需要自己处理一下,你需要仔细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