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各位大神,关于MOS管的导通电压

楼主(2020-04-18):
求助,关于MOS管Gate Threshold Voltage这一栏:min 1.0V   max 2.5V,是指单个器件导通电压在这个范围内呢,还是指批量器件导通电压有的是1.0V,有的是2.5V?谢谢!

网友A:
这个参数(很多参数)跟环境,例如温度,湿度,等都有关系,不同的测试条件测试的结果都不一样。
这个范围的意思就是在基线的范围内保证器件的这个参数就在这个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很多参数)跟环境,例如温度,湿度,等都有关系,不同的测试条件测试的结果都不一样。
这个范围 ...

谢谢,应该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