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下,关于95F的IAP操作

楼主(2020-04-19):
iap, AD, pad, pc, ROM
各位工程师,之前一直用的是92系列的,操作EEPROM比较简单。最近用95F做个小东西,需要掉电保存几个简单的数据。但是EEPROM升级成了IAP,并且规格书上讲必须擦除扇区,使其地址变成0x00;我有点理解不透具体什么精神。我的操作流程描述一下,请大佬给我看看啥子问题。我用的7517,按规格书,ROM可以分64个扇区。烧写器上选择最后1K。在我理解是不是接在规格书上flashrom的地址划分中首地址应该为7c00。

EA=0;
        IAPADE=0X00;
        IAPADH=0x7C;
        IAPADL=0X00;
        IAPKEY=0XF0;
        IAPCTL=0X20;
        IAPCTL|=0X02;

按规格书这样操作完。是不是理解为7c00这个首地址的就变成IAP的0x00了。
然后我EA=0;
        IAPADE=0X00;
        IAPDAT=0xf3;
        IAPADH=0X00;
        IAPADL=0x00;
        IAPKEY=0xf0;
        IAPCTL=0X10;
        IAPCTL|=0X02;
这样操作,按我想,是不是在定义的IAP的0x00写入了0xf3.
但是我EA=0;
        IAPADE=0X00;
        EE_Data=*(POINT+EE_Add);
        EA=1;
这样读出来EE_Data 为什么还是0...

很尴尬,请教一下问什么。谢谢了!

楼主:
好了,我自己解决了。不知道是我语文水平不行呢,还是规格书写得不容易理解。规格书上是这样写的。

为保证写入字节成功,写入前需要确保写入目标地址已被擦除为0X00;

  我看了IAP区域设置区域可选最后1k,2k,3k,4k。以为IAP重新定义地址0x00从那里开始。 原来他要表达的意思是确保数据是0。我也是醉了,浪费了一上午。真是对不起语文老师!

网友A:
注意操作地址范围,不要跟程序部分重叠,IAPADE设置IAP操作区域,IAPADH和IAPADL是IAP操作的绝对地址,不是相对地址。
你往0x0000的地方写0xF3目的是什么?你的程序在复位后还能正常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