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EC0AE的奇偶校验怎么设置啊?

楼主(2020-04-19):
ML51EC0AE的奇偶校验是怎么设置的,可以发送数据但是设备一直不回复数据(设备是偶校验)搞了一天了也不行,应该是校验不对,麻烦大家看看,谢谢!
ACC=c;//发送的数据
TB8=P;
TI = 0;
  SBUF = ACC;
  while(TI==0);
  TI = 0;

网友A:
串口、?两边的格式要一致啊

网友B:
参考之前帖子的815的串口奇偶同位作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两边的格式要一致啊

一样的都是偶校验,用电脑串口能收到数据,设备有数据发出,应该是校验不对,一直收不到回复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之前帖子的815的串口奇偶同位作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