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飞腾板卡PCIE转VGA方案

楼主(2020-04-19):
大家好,请问大家有没有在FT1500或者FT2000上用过PCIE转VGA的接口转换芯片?

网友A:
PCI-E是主板的接口,插显卡的 VGA接口是显卡上输出口,  PCI-E接口转为VGA接口就是显卡本身
淘一块PCI-E插槽的显卡就行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脱衣舞大佬,好久不见,我们板卡上想落板,能否给个芯片型号

VGA是一种标准, PCI-E是一个槽口, 你想把设备上PCI-E信号送到VGA设备?那就是显卡的活,不是靠一个芯片能完成的. 现在还用VGA显示器,太土了点.哈哈,PCI-E转USB卡很小,再弄块USB串口屏,这个方案不是很贵的.性能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是一种标准, PCI-E是一个槽口, 你想把设备上PCI-E信号送到VGA设备?那就是显卡的活,不是靠一个芯片能完 ...

其实说白了就是PCIE接口转换成VGA接口,这个芯片是可以完成的,SM750就可以,我现在主要是想多找几种类似的芯片,谢谢大佬,辛苦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说白了就是PCIE接口转换成VGA接口,这个芯片是可以完成的,SM750就可以,我现在主要是想多找几种类似 ...

用这个芯片完成你的任务,由衷佩服,哈哈,倒退30年俺也没这个勇气.

网友B:
我们目前就用750.好像国产的几个显卡芯片都支持了。我们做网路的,不大需要高性能显示,因此就没有做。这年头做国产芯片的太少了。楼主那个行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目前就用750.好像国产的几个显卡芯片都支持了。我们做网路的,不大需要高性能显示,因此就没有做。这年 ...

我们啊,军工单位,最近不是国产化嘛,

@tyw :确实,一提到军工单位都是这样的闪现,关键是上头有硬性要求,国产化过程中允许试错。
@tyw :没有没有,我只是搬砖的
tyw
财大气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芯片完成你的任务,由衷佩服,哈哈,倒退30年俺也没这个勇气.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在用了,x86下很容易适配,但是飞腾生态没有经过适配,有点心里没底,所以想着多找几个呢

网友C:
不差钱的话,可以搞一片FPGA耍耍。带个PCIE的硬核和高速serdes的片子,挂一片DDR2、DDR3什么的,接个VGA接口芯片(其实本质就是DAC),齐活。FPGA容量够的话,还能搞点小算法什么的。

下边这个是前几天在本站FPGA版有人做的国产FPGA的宣传,看他说的性能,如果真实可靠(不光是看片子,还得看软件好使不好使。),足够覆盖你的需求了。只是FPGA做PCIE接口,需要学习的东西比较多,DMA什么的,再就是DDR控制器。但总归是技术层面的问题,都是可走得通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2072-1-1.html

网友D(2020-07-13):
引用 楼主:
我们啊,军工单位,最近不是国产化嘛,

楼主,那你们国产化,电感用的那家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你们国产化,电感用的那家的呀?

电感的话,中电58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差钱的话,可以搞一片FPGA耍耍。带个PCIE的硬核和高速serdes的片子,挂一片DDR2、DDR3什么的,接个VGA接 ...

网友E(2021-06-11):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芯片完成你的任务,由衷佩服,哈哈,倒退30年俺也没这个勇气.

@tyw 大神有没有关于VGA的相关资料,在一个项目中VGA显示器上AUTO不能自动校正,麻烦给发的资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tyw 大神有没有关于VGA的相关资料,在一个项目中VGA显示器上AUTO不能自动校正,麻烦给发的资料,谢谢 ...

网友E(2022-06-03):
大神,受累有没有VGA的相关资料,在一个项目中VGA显示器上AUTO不能自动校正,麻烦给发点资料,
邮箱:624551352@qq.com,谢谢

tyw
去油番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