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3842关于限流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0-04-19):
请教一下,假设我用3842做一个电源,输入176-264VAC,输出5V2A,我想问一下关于3脚接的限流电阻的问题,假设我设定输出2.5A电源保护,如果输入176V的时候,输入电流会比较大,输入264VAC的时候电流比较小。那么问题就是,限流电阻计算是 1V除以输入的最大电流。但是如果176VAC输入的时候,电流比较大,这样就会造成电源提前进入过流保护的状态,比如输出2.1A就保护了。如果264VAC的时候,输入电流小,会造成输出3A的时候才保护,有没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请各位大神帮忙说明一下

网友A:
3842限流,就是输入峰值电流。
由于输入干线电压降低,所以导通时间会增加,而电流斜率会降低,实际同峰值电流时候,等效输入功率是一样 的,这是我们典型的叫恒功率控制,你按照典型的220AC时候计算就可以了。不会发生你设想的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非常赞同2楼坛友的讲解  按额定电压计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