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把ST-Link 装到盒子里哈

楼主(2020-04-19):
从NUCLEO 板卡上掰开的ST-link

楼主:
焊接 USB口

楼主:
整体效果

网友A:
怎么开孔来着?

网友B:
废的烙铁头

楼主:
电钻加锉刀

楼主:
也可以,不过味太大

网友B:
有碎屑   烙铁头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碎屑   烙铁头一劳永逸

也是哈,洛铁头比较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哈,洛铁头比较快

用废的尖头烙铁头扣下 然后用小细纹锉刀打磨 2分钟一个孔

网友C:
师兄威武

楼主:
哈哈,你是哪个?

楼主:
好的,只看到ID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