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单片机,用了ADC,P3.2就不可以作为输入端口了吗?

楼主(2020-04-19):
ML51单片机,用了ADC,P3.2就不可以作为输入端口了吗?
我发现使能了ADC,包括是其它的通道,比如P2.4,发现P3.2就不可以作为输入端口了吗,是吗?如果不是,是哪里要设置吗?
另外SFRS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没有代码谁知道你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A:
你是不是ADC的几个通道全启用了?你可以只启用你使用的那一路。

楼主:
是BSP的bug,有技术人员回复我了,虽然你很积极回复我,但你很明显也没用过这个系列的芯片,但我还是谢谢你。

网友B:
楼主,技术人员是怎么回复的?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C:
是不是要修改一下BSP库函数里面的代码

网友D:
刚出来没多久的,有点小BUG可以接受

网友A:
新推出的,正常啊。可以参考003的

网友E:
有个管脚配置工具,你看看

网友E:
http://www.nuvoton.com.cn/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1320200319135912

网友E:
试了一下可以的,默认就是IO口,不设置它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