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多次发送报文时CAN接收错误

楼主(2020-04-19):
STM32的平台,CAN模块,当源模块多次发送报文时CAN接收错误
源模块一直处于发送状态,这时开发板去接收报文会出现错误
结构体中的值除了ID正确,其他都错误

楼主:
但是我先让开发板进入等待接收状态,再让CAN盒发送报文,就完全正确

网友A:
STM32直接可以实现can吗?

网友B:
可以  有库文件,字节再配置一下就直接有接口函数可用

网友C:
用的标准库还是HAL库?

网友D:
程序中对于CAN数据有没有处理,缓存是不是够大

网友E:
我猜应该是用的HAL库

网友F:
溢出了吧?开发板就绪前,总线上是不是只有CAN盒这一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