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处理16进制的不定长协议包

楼主(2020-04-19):
想写一个用串口收发不定长的16进制的协议包并解析实现相应功能,但是一直无法实现,各位大神大大们有木有解决的方法。串口已经调通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16进制的不定长协议包

网友A:
由于你要做的是不定长,所以,你要一个字节一字节的收取

网友B:
通过协议中的检验来判断是不是收到了一帧的数据

网友C: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接收出了问题,导致接收不完所有数据

网友D:
为什么收不完呢,是你设置的缓存太小了么

网友E:
串口驱动都没有调整成功呢
基本的功能没有实现

网友F:
可以使用STM32cubeMX 生成 一个正确的工程再进行接下来的开发吧

网友G:
可以把RX与TX短路后,测试接收是不是通

楼主:
串口上的数据都是16进制的,只是显示的形式不对,你是不是按字符串显示的

网友H:
设定一下包头包尾

网友I:
可以自己编制协议啊

网友J:
加上crc校验吧

网友K:
自己定制一个比较全面的协议  从协议里边可以读取该包数据长度

网友L: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