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成功了么

楼主(2020-04-19):
Connecting to MPLAB PICkit 4...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Application version............00.02.01
FPGA version...................ff.ff.ff
Script version.................00.02.23
Script build number............45a591cbc0
Application build number.......0123456789

PICKit 4 is supplying power to the target (3.30 volts).
Target Device ID (0x618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lease check your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

Eras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area(s)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0, end address = 0x3f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7fc0, end address = 0x7fff
configuration memory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楼主:
Target Device ID (0x618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lease check your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烧写OK了, 下面的提示选对LF 和F 就不用管,提示你别将LF(3.3)的芯片 选成了F(5)的。

网友B:
烧写OK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D:
断电重插

网友E:
你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烧进去了。可是工具提示你芯片不对啊,你希望是A,工具发现焊的是B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