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 T5模式0使用

楼主(2020-04-19):
HC, rc, TE, TI, inter

HC89S003 T5定时器模式0 不工作

T5CON = 0x00;  //1分频 2us MODE 0
//TH5 = 0xFA;
//TL5 = 0xCB;                   //计数值清0
  RCAP5H   = 0xFA;
RCAP5L   = 0xCB;
IE1 |= 0x10;                  //打开T5中断
T5CON |= 0x02;//使能
EA = 1;

void TIMER5_Rpt(void) interrupt T5_VECTOR
{
   P2_0 =~P2_0;
if(T5CON&0x80)//溢出中断
{
  T5CON &=~ 0x80;                  //清除T5中断标志位
}
}

网友A:
//定时器5初始化
//时钟频率:16.000MHz
//定时长度:1毫秒
void Timer5Init(void)
{
        T5CON = T5CON&0xCF|0x20;//64分频
        T5CON &= 0xF3;//16位自动重装
        RCAP5H = 0xFF;//重装值高8位
        RCAP5L = 0x06;//重装值低8位
        TH5 = 0xFF;//初值高8位
        TL5 = 0x06;//初值低8位
        T5CON &= 0x7F;//清除中断标志
        ET5 = 1;//使能中断
        T5CON |= 0x02;//开启定时器
}

//T5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5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T5_VECTOR
{
        T5CON &= 0x7F;//清除中断标志
        //具体代码
         P2_0 =~P2_0;
         delay_ms(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