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2评测】7、MSP432连接wifi模块ESP8266做服务器

楼主(2020-04-19):
wifi模块esp8266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与单片机通过uart连接,很简单的就可以让单片机联网。

本次,esp8266设置为AP模式,做服务器使用,电脑作为Client使用,实现msp432与电脑通过wifi无线通信。

模块之前已经设置为了AP模式,断电后可保存先前的设置。

msp432只需要设置esp8266模块为多连接,开启服务器,然后就可以与电脑通信了。

具体代码如下:

通信过程如下图:

wifi模块的ip地址是192.168.4.1,端口是8080,是通过代码设置的。这两个参数可通过AT指令进行查询。

以上就完成了msp432和电脑的wifi无线通信。

网友A:
666,周末还愿意写评测,给您点赞,送500家园币哈哈

网友B:
可以做客户端吗

网友C:
我没看明白怎么连接的

网友D:
这是一个成熟的芯片吗

网友E:
使用的人多吗

网友F(2020-07-08):
MSP432使用体验如何

网友G:
出的全新的超低功耗msp432 mcu

网友H:
esp8266支持http协议吗

网友I:
  与串口WiFi模块ESP8266如何配置

网友J:
ESP8266 12F的IP地址和端口号是多少

网友K:
esp8266和mt7681哪个好

网友L:
ESP8266掉电后要重新配置怎么办?

网友M:
esp8266用什么软件编程

网友N:
esp8266可以直接带传感器吗

网友I:
esp8266 串口通信发送什么 接收什么

网友F:
TI的最新的MCU

网友M:
esp8266模块是连接wifi还是发射

网友H:
直接给3.3v的串口wifiesp8266写数据吗.

网友N:
一个WIFI模块可以控制的设备数量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G:
MSP430对上MSP432,谁才是最强王者

网友L:
esp8266如何怎样连接公网外网设置

网友K:
如何得到esp8266 id号

网友J:
ESP8266如何设置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