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两个一起测的话要怎么设置?

楼主(2020-04-19):
msp430g2553,有ADC10,要侧A7和A6的电压,然后分别读出值,单独测都行,两个一起测的话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可将ADC10设置为Single Sequence 模式

网友B:
可将ADC10设置为Single Sequence 模式.

如下为对A2,A1,A0连续读取的例子,可参考修改.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1 = INCH_3 + CONSEQ_1;            // A3/A2/A1, single sequence
   ADC10CTL0 = ADC10SHT_2 + MSC + ADC10ON + ADC10IE;
   ADC10DTC1 = 0x03;                         // 3 conversions
   ADC10AE0 |= 0x0E;                         // P1.3,2,1 ADC10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Set P1.0 output

  for (;;)
   {
     ADC10CTL0 &= ~ENC;
     while (ADC10CTL1 & BUSY);               // Wait if ADC10 core is active
     ADC10SA = 0x200;                        // Data buffer start
     P1OUT |= 0x01;                          // P1.0 = 1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P1OUT &= ~0x01;                         // P1.0 = 0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网友B:
对A2,A1,A0连续读取的例子,可参考修改.

网友C:
轮询测试2个通道,从A6开始,A7结束

网友D:
这个直接在AD中断里面这样处理的可以么?没见过这样的用法的。

网友E:
这个跟测量模式的有关系的。

网友F:
Single Sequence 模式的针对MCU性能来说还是可取的

网友G:
这一块的参考了,很不错的代码设计的

网友H:
轮询测试2个通道

网友I: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J:
使用ADC中断

网友K:
顺序转换一下。

网友L:
https://wenku.baidu.com/view/dc8cb10610a6f524ccbf8580.html

网友M:
g2553上有A0~A7八个可以外接的AD通道

网友N:
分时复用呢。

网友O:
ADC中断可以分开测试。

网友P:
msp430g2553  ADC10可以顺序转。

网友Q:
https://wenku.baidu.com/view/7944ec39fad6195f312ba6dd.html

网友R:
msp430g2553内部ADC10多通道

网友S:
不管怎么样,都需要分时处理下的

网友T:
楼主的意思是单独测的,可以的呀

网友U:
AD的不是有两种数据的采集转换模式的么

网友V:
可以试试顺序转换一下

网友S:
什么测量模式

网友W:
嗯,同时16位单片机在性能上也有优势

网友X:
功耗低,价格贵,这个是我对其的印象

网友B:
用于仪表类无线应用肯定是可以的  不过还是要根据你的应用具体需要来选择

网友Y:
做检测仪表开发的话,MSP430单片机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网友Z:
现在低功耗的芯片也不少,还是要看性价比。

网友O:
用于仪表开发的需要稳定性的较好

网友AA:
这一块的就看低功耗的优势的了

网友AB:
MSP430 系列单片机在低功耗方面的优越之处

网友AC:
能用于仪表类无线应用

网友AD:
430单片机被认为是现在功耗最低的单片机。

网友V:
430内核是由德州仪器开发的低功耗单片机。

网友I:
你要做什么设备?

网友AB:
MSP430 更适合应用于使用电池供电的仪器、仪表类产品中

网友L:
在低功耗方面优越。

网友T:
430主要用在一些低功耗手持设备上

网友AD:
绝对可以应用的。

网友F:
怎么不选择DSP呢?

网友AE:
正常都是做的控制设备。

网友O:
当然可以了,现在水表电表气表很多都是430

网友AF:
现在依然低功耗啊?

网友J:
cc430系列一般用于无线

网友R:
430唤醒时间短,还没感觉

网友AG:
这个是可以的啦,,仪表类设计还是比较能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