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方法都相同吗

楼主(2020-04-19):
DSP, IO, pi, rc, RF
dsPIC33E 的端口RA、RB、RC、RD、RE、RF、RG,如果只做普通数字IO的话,配置方法都相同吗,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
为什么RF 和RD 管脚很少,手册上也没看到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第二功能可能不一样,要把第二功能屏蔽掉。

网友B:
好像有IO类别的文档吧?好多都有中文版本

网友C:
感觉它们家的芯片资料做得很细分。

网友D:
各模块单独拆分说明,还有不少例程。

网友E:
至少dSPIC系列是这样

网友F:
做数字IO要先关掉这个管脚其他的功能复用,包括模拟和数字外设

楼主:
明白了一些,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