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不焊接ACLK时钟源仍能工作不

楼主(2020-04-19):
前不久在修理一些坏板子的时候发现,板子上的外部晶振取下来后,用ACLK作时钟源的TimeA中断事件仍然被触发,通过仿真后发现确实进入TimerA中断函数中,并且IFG1中的OFIFG位也未被置1

网友A:
你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B:
对啊,得详细看下

楼主:
//初始化时调用函数,初始化DCO为8MHZ

void InitClk()

{

  /*等待电压稳定*/

  DelayN(30);

  IE1 |= OFIE;                              /*Ena××e osc fault int (NMI)*/

  BCS1_Fren_Addr=(uchar*)CALBC1_8MHZ_;

  BCSCTL1 = *BCS1_Fren_Addr;

  DCO_Fren_Addr=(uchar*)CALDCO_8MHZ_;

  DCOCTL = *DCO_Fren_Addr;

}

//中断函数检测OSC 错误

#pragma vector=NMI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OscFault(void)

{

  volatile uint uiCnt;

#ifdef ALARMLED

  LedR_1;

#endif

  do                                        /* Loop until flag is clear*/

  {

    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

    for (uiCnt = 0xFFFF; uiCnt; uiCnt--);                /* Delay for crystal to start*/

  }

  while (IFG1 & OFIFG);                     /* Test LF oscillator fault flag*/

  IE1 |= OFIE;                              /* Re-ena××e osc fault int*/

#ifdef ALARMLED

  LedR_0;

#endif

}

//TimerA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Timer()

{

  uint uiResultInteger;

  TACTL = TASSEL0 + TACLR + ID0;  /*TimerAClock=ACLK ,divided by 2,clear TAR*/

  TACTL |= MC0;

  uiResultInteger = rand();

  uiResultInteger &= 0x00ff;

  CCR0 = (uiResultInteger + uiWorkFrequence)<<3;  /*woke interval = (CCR0)*0.061ms */

  CCTL0 |= CCIE;                   /*CCR0 interrupt ena××e*/

}

网友C:
什么片子

网友D:
可以用SCI烧写;但是具体我还没搞定。希望有经验的上传点资料

楼主:
芯片是是430f2121

网友E:
串口烧写也是可以的,你的片子型号是什么?

网友F:
看user's guide上说MCLK的时钟源如果选择外部XT2,XT2失效后会自动切换到DCO,那是不是ACLK也会有LFXT1切换为其他的时钟源呢?

网友B:
晶振失效时,DCO接替.
TimerA3中断函数据中,

////////TimerA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Timer()

{

uint uiResultInteger;

TACTL = TASSEL0 + TACLR + ID0; /*TimerAClock=ACLK ,divided by 2,clear TAR*/

TACTL |= MC0;

uiResultInteger = rand();

uiResultInteger &= 0x00ff;

CCR0 = (uiResultInteger + uiWorkFrequence)<<3; /*woke interval = (CCR0)*0.061ms */

CCTL0 |= CCIE; /*CCR0 interrupt ena××e*/

}///////////////////////

"TACTL = TASSEL0 + TACLR + ID0; "没有将TA的时钟源选为你想要的ACLK,TACTL仍为0,实际选了TACLK.

网友G:
我用的MSP430F5328.
ACLK默认是XT1CLK(32768Hz),如果晶振不工作,会自动切换到内部的REFOCLK(32768Hz).

网友H:
会自动切换到内部时钟的

网友I:
内部时钟rc震荡还是起作用的。

网友D:
先检查硬件方面的,看晶振是否正常起振的。

网友J:
这个就跟你的程序的时钟工作设置有关系的。

网友K:
这个是用到了内部的时钟源的

网友L:
这个如楼上说的,外部时钟没启用的时候,会自动切换到内部晶振的

网友M:
仍能工作

网友N:
你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O:
不是有内部的时钟信号吗

网友P:
时钟还精准吗

网友Q:
你的实现代码呢

网友R:
没有调用外部时钟吧。

网友S:
内部的DCO。

网友T:
使用的内部的时钟一样。

网友O:
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R:
应该是使用个DCO晶振。

网友U:
代码怎么配置的

网友V:
这个工作起来是不是不很稳定的?

网友W:
把ACLK输出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X:
ACLK默认是XT1CLK(32768Hz)

网友Y:
MCLK的时钟源如果选择外部XT2,XT2失效后会自动切换到DCO

网友Z:
自动切换内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