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用引脚怎么处理啊?

楼主(2020-04-19):
单片机不用引脚怎么处理啊?

楼主:
有点迷茫了

网友A:
软件人员说不用处理,因为每个引脚都有一个时钟,不使能就没事。

楼主:
悬空,接地都可以吧!!!!

网友B:
我也觉得没必要处理,就悬空,没事儿。。。。

楼主:
每个引脚都有一个时钟?这倒没听说过呀,楼主可以具体给说说吗?

网友C:
是的,不需要处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嗯呢 我也一般对不用的引脚悬空处理的。。。。

网友E:
单片机没有用到的端口,设置成什么状态才是正确的?一般来讲需要根据IC的特性来做处理,端口设置不正确主要影响休眠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