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青烟冒出来

楼主(2020-04-19):
按照闻亭开发板的原理做的外围电路,通电时,电源电压都正常,采用PS73HD301但当把程序烧进去后,上电启动,发现在133-150(为地址线和读写信号线)附近引脚会有青烟冒出来

网友A:
这么恐怖

楼主:
嗯,仔细观察电源脚都冒出火光,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是空置的,没有接存贮芯片。

网友B:
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C:
那肯定坏了  重点是找到原因

楼主:
能工作。请问高手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现象,感觉很怕人哪,IT公司的芯片怎么那么多限制,之前用单片机,ARM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网友D:
哪里短路了吧

楼主:
不是短路,问题找到了,是新来的工程师用在taobao买的某焊锡膏进行助焊, 又不进行充分清洗,所以长时间通电后就在电源和地之间存在膏的杂质就会燃烧。

网友E:
以后尤其是引脚密集的芯片一定要清洗干净

网友E:
嗯,也尽量别用什么杂牌子助焊膏

网友F:
助焊膏最好不要用,有点腐蚀

网友G:
啊,又是助焊膏的原因,助焊膏有很强的腐蚀性,会对电路板造成不同程度的腐蚀,应尽量避免使用。

网友H:
短路了吗

网友I:
引脚是哪个?

网友J:
怎么会有青烟呢?

网友K:
你的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L:
电源芯片吗

网友M:
可能有松香。

网友N:
是电源的引脚吗?

网友O:
烧着了吗?

网友P:
是电流过大造成的吗

网友Q:
芯片发烫吗?

网友H:
这种烟一般都是从芯片里面冒出了的

网友I:
引脚短路,烧了

网友R:
芯片是不是损坏了?

网友S:
还有可能会引发芯片的管脚虚焊的

网友J:
不会是短路了吧?

网友T:
恭喜楼主,芯片管脚烧了。楼主正在进步。。。

网友U:
是不是助焊剂的问题

网友V:
原来焊板子一般借助助焊剂焊芯片,也没注意清洁,以后会注意。

网友W:
出现问题芯片本身的问题几乎为0,大部分是由本人不不注意造成的。

楼主:
嗯,我晓得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