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打开包含文件

楼主(2020-04-19):
新建工程后,添加了.c和.h文件,编译提示无法打开包含文件

楼主:
芯片是PIC16F1937,C编译器选的是HI-TECH ANSI C Compiler

网友A:
注意检查一下,C 和 H文件要在同一目录下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这个原因,我以前是分两个目录放的,现在放在一个目录就可以了。

网友B:
项目属性里可以设置文件搜索路径的

网友C:
默认就只有项目文件所在自己编译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