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烧录软件

楼主(2020-04-19):
我们公司之前有一个烧录器,用K150烧录软件,但是我现在在K150烧录软件里面找不到1507这个型号。还有其他的烧录软件吗?

网友A:
是不是烧录器必须和烧录软件匹配?

网友B:
K150这个是第三方做的烧录器,必须用他的烧录软件才可以的。

网友C:
Kit3,ICD3,ICD4用mplab 8或mplabX 就可以的。

网友D:
K150是爱好者做的,而且非常古老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升级的软件。

网友E:
官方的kit4也不贵,不如买那个了

楼主:
为啥我的IDE只支持kit3呢。

网友F:
兄弟,你这IDE该升级了,新的IDE好多好用的特性呢

楼主:
升级到XIDE需要把原来的IDE和HI-TECH C编译器卸载吗?

网友G(点评):
不需要,可以并存

网友H:
如果你的项目都快完成了,那你就买个kit3,直接在老的IDE用起来,先把着急的事情做完。

网友I:
不着急的话就直接迁移到X IDE和XC8,推倒了重来。

楼主:
建议可以学高端一点的单片机哈。。。

网友:
老的烧录器不支持新的型号,批量烧录的话,还是建议用PM3

网友:
PICKIT3  ICD3都以停产,现在都在用PICKIT4,IC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