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手绘的线路板图

楼主(2020-04-19):
不会PCB,只有用笔画的草稿,这是一个带4个弹簧触摸键,4位数码管,一蜂鸣器,两个发光二极管,一片92F8463芯片,若干电阻组成的灯板,做成单面板。这里有个问题,触摸键周围需不需要GND敷铜

网友A:
您好,感应盘四周其他触控网络最少的TK通道,其周围应该有GND敷铜,且GND敷铜与该TK通道的感应盘或按键的投影面边沿处的距离不小于1mm,推荐距离1.5mm。GND敷铜要注意触控走线附近不要敷铜,否则会降低触控灵敏度。

网友B:
触摸靠感应电容变化,没有地 环境变化是不稳定的。
这个图片想起 n多年前的 某些电子爱好者.

楼主:
自己不会电脑制图,打样不要这玩意笔画的,要PCB图,如果代画PCB图要多少钱

楼主(2020-05-29):
花了20天断断续续的时间,终于学会了电脑PCB的制作,也扔掉了没人要的让人笑话笔画的图,可以实现打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