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nmos管的应用

楼主(2020-04-19):
求教一下。
我做一个恒流源,运放供电电压是32V(不能改),mos管的GS电源最大一般是20V,我想在mos管的GS端加一个8.2V稳压二极管限制电压,把GS端电压限制在8.2V以内,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图

楼主:
抱歉,第一次发图。没弄好。西安应该可以看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第一次发图。没弄好。西安应该可以看图了

管子什么型号

楼主:
IRFB4127  Vgs端的电压最大是20V.运放输出电压会超过20V,损坏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