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输出不同频率的PWM波?

楼主(2020-04-19):
如何控制STM32 的TIM  使STM32的不同通道输出不同频率的PWM波?

网友A:
应该当个timer时钟频率是不能变

网友B:
这个难度大喔

网友C:
不能保证每个通道同时都有PWM输出

网友D:
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一个定时器的所有通道只能使用一个频率

网友E:
如果改变频率就都改变了,所以想要使用不同频率的PWM就只能分别使用不同的定时器

网友F:
不可以的啊

网友G:
只能设置不同的占空比

网友H:
只能是同频率不同占空比

网友I:
一般都是成对的可以。

网友I:
PWM有个互补嘛,如果每一路都不同就难了。

网友I:
TIM模拟的话,肯定会略有差错,如果要求不严格,应该可以满足。速度开到最大应该可以

网友J:
这个你最好通过多个定时器来实现就比较方便。
如果一个定时器实现起来就有点难度,但可以实现。

一个定时器输出4路不同频率波形的应用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