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讨论下数据打包的方法

楼主(2020-04-19):
(无正文)

楼主:
用430实现心电信号的接收,处理和发送,发送时需要数据打包,求数据打包程序与方法

网友A:
这个不是硬件决定的吗?

网友B:
数据打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你要发送的数据前面加个头标志,后面加个尾标志就行了,接收端只取中间的数据就认为是一个整包数据了

网友C:
如果要接收心电信号,呼吸频率,脉搏三种数据,打一个数据包还是分开打包

网友D:
这个可以随意,如果数据不多的话就一包,数据多就分开打包,然后用不同的标志区分不同的包

网友E:
帧头+帧长度(总字节数)+数据包内容+校验符(简单的用CS和校验,复杂的可以用CRC校验)+帧结束符

网友F:
如果涉及到干扰、信道污染等因素,且数据稳定性要求比较高,需要考虑把长数据包分成多个短包分包发送,单包数据发送完成后需要确认接收OK,方可再发下一数据包。

网友G:
冗余处理后,扔可能出现掉包的时候,应该跳过该包,重新初始化串口的操作,重新接收心数据包。

网友H:
在静态无数据包的时候,保持多机器之间的实时在线,应该发送简单的询问在线与否的询问包。

网友I:
数据前面加个头标志,后面加个尾标志

网友J:
最常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K:
这个需要一个数据协议的

网友L:
数据是固定的吗

网友E:
你的意思是要做数据压缩吗

网友M:
数据映射到某个封装协议?

网友E:
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N:
你这个数据通信方式是什么

网友I:
直接按照固定的格式发送就行。

网友O:
数据压缩没有做过。

网友P:
填充对应协议的包头,形成封装协议的数据包

网友A:
通信数据是不是很大呢?

网友Q:
是串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