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开发环境搭建与准备

楼主(2020-04-19):
收到开发板了,很开心,玩转第一步就是搭建开发环境,了解开发板基本情况。
在Keil的包管理器找到MM32L0xx系列,安装开发支持包
单击右边的安装,然后下载完成安装。这个时候我的MDK就可以开发MM32L073单片机了。
然后看看有没有提供例子,发现有的
然后copy到文档一份,并启动该工程。
非常棒,原来提供了一份点灯的例子。
编译后可以看到这些函数定义的位置以及原型,非常棒。

楼主:
接下来就是要实现烧录了,当然要安装开发板的驱动程序
win10是默认可以自动安装驱动的,但是在keil里你看不到,需要安装下面这个,然后重启keil

然后重启KEIL,就可以在调试器看到MM32-LINK了

楼主:
配置工程,选择MM32烧录器,然后在Keil里单击下载按钮,然后重新上电开发板,就可以看到板载的4个灯泡同步闪烁了,红绿蓝黄

楼主:
效果如图所示,哈哈图片有点模糊,但是可以看出来。

楼主:
然后就是收集关于该开发板的资料了
都在这里

网友A:
我的cdc没有安装成功,mm32-link装上了,在keil里面看不到mm32-link,怎么办,搞了半天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cdc没有安装成功,mm32-link装上了,在keil里面看不到mm32-link,怎么办,搞了半天搞不定 ...

你的是什么系统?在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mm32-LIN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cdc没有安装成功,mm32-link装上了,在keil里面看不到mm32-link,怎么办,搞了半天搞不定 ...

这个你下载安装了没有,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然后关了Keil,重启,Keil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效果如图所示,哈哈图片有点模糊,但是可以看出来。

视频做动图,用的什么工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做动图,用的什么工具啊

手机录制视频啊,录制视频后,有个选项可以转GI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效果如图所示,哈哈图片有点模糊,但是可以看出来。

你这个usb是一端连电脑,一端直接连的miniusb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usb是一端连电脑,一端直接连的miniusb口么?

是啊,就是这么连的。上面有两个口,一个可以烧录,另外一个只能供电,好像是这样。

楼主:
#include "led.h"
#include "HAL_device.h"

void delay(void)
{
        u32 i;
        i=400000; while(i--);
}
int main(void)
{

        LED_Init();
        while(1)
        {
                LED1_TOGGLE();
                delay();
                LED2_TOGGLE();
                delay();
                LED3_TOGGLE();
                delay();
                LED4_TOGGLE();
                delay();

                LED4_TOGGLE();
                delay();
                LED3_TOGGLE();
                delay();
                LED2_TOGGLE();
                delay();
                LED1_TOGGLE();
                delay();
        }
}

楼主:
在原例程基础修改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系统?在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mm32-LINK吧?

驱动装上了,但是脸上usb后,在keil中看不到mm32-link debugger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驱动装上了,但是脸上usb后,在keil中看不到mm32-link debugger啊

这个情况貌似跟楼主的不同啊。

网友C:
我来学习一下,楼主怎么不用定时器写延时了,等着看呢。不会。。

网友D:
优秀啊,这弄的。

网友E:
能否上传一个"MM32LINKCM3.dll" 这个文件 ? 好像缺少这个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上传一个"MM32LINKCM3.dll" 这个文件 ? 好像缺少这个文件了

网友E:
太感谢了,可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又有一个问题,左边的框里没有灵动的芯片,安装了pack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感谢了,可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又有一个问题,左边的框里没有灵动的芯片,安装了pack也不行

...

路径安装对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配置工程,选择MM32烧录器,然后在Keil里单击下载按钮,然后重新上电开发板,就可以看到板载的4个灯泡同步 ...

需要专门的烧录器吗,普通USB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专门的烧录器吗,普通USB不行吗

开发板不是自带的有烧录器吗?工程里选择好对应的烧录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发板不是自带的有烧录器吗?工程里选择好对应的烧录器

直接点KEIL里面的download按钮,还是用其他软件烧写hex文件

网友E:
VH7B1}$EFR(L(C{TL4GFHR1.png 安装对了 H}I8ME6X`TU2C)$X7HGEH.png 打开KEIL 出现这个错误

您用的MDK是哪个版本,我的是 5.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对了打开KEIL 出现这个错误

您用的MDK是哪个版本,我的是 5.11

MDK版本太低,要5.26以上版本才行,我用的官方最新版5.29版本。你赶紧换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MDK版本太低,要5.26以上版本才行,我用的官方最新版5.29版本。你赶紧换吧。 ...

原来如此,多些指点

网友E:
MDK升级到5.26后,出现一个烦心的事,之前编译没问题的工程,在这个版本打开后找不到芯片,没法下载和调试程序,经过重新建立并设置工程后可以下载和调试但关闭后再打开又找不到芯片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MDK升级到5.26后,出现一个烦心的事,之前编译没问题的工程,在这个版本打开后找不到芯片,没法下载和调试 ...

那就不知道了,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用的5.29版本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不知道了,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用的5.29版本

在哪下载的这个版本,能否传到论坛里让大家下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哪下载的这个版本,能否传到论坛里让大家下载一个

keil.com

网友G:
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H:
可以用iar进行吗

楼主:
我用的Keil

网友I:
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J(2020-08-14):
太感谢了,搞了一天没搞明白的,看懂了。

楼主:
没想到还能帮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