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CAN总线接口和疑问+解决方法

楼主(2020-04-20):
CAN接口及疑问
1.  CAN接口的硬件连接
根据硬件原理图,eMiniBoard MB-023所示,CAN总线接口硬件连接关系如下图所示,采用TJF1051作为CAN总线接口物理层。
CAN_TX接到了PB8引脚,CAN_RX接到PB9引脚。

如下为数据手册中的相关显示,PB8和PB9具有CAN总线的复选功能,分别采用AF4复选功能。但是这里面有个疑惑,手册中明确指出了PB9为CAN_TX,PB8为CAN_RX。

    依据如上的比对,CAN总线的接线关系进行了交叉。此处是否存在问题。
2.  PeliCAN和BasicCAN
BasicCAN 和PeliCAN是Philips 公司生产的独立CAN 控制器的2 个不同操作模式。BasicCAN 模式是上电后默认的操作模式, 它能够传输标准帧格式的报文。PeliCAN 模式是新的操作模式, 它能够处理所有CAN2.0B 规范的帧类型( 标准帧/扩展帧) , 而且还具有一些支持错误分析的增强功能。BasicCAN所处理的数据都是标准数据,只支持CAN2.0A协议,而PeliCAN不仅处理标准帧数据,同时也处理扩展帧数据,它支持CAN2.0B协议。BasicCAN 模式与PeliCAN 模式,若是在发送与接收数据的过程来说,其实功能是差不多的。PeliCAN模式的主要强大之处表现在它的调试上,它所具有的可读的错误计数器、可编程的出错警告界限、错误代码捕捉寄存器、出错中断、仲裁丢失捕捉中断可以帮助用户进行错误分析,及时找出线路的故障所在。
3.  CAN调试情况总结
根据仔细的研究,发现此板在设计上除了CAN的收发两线接反外,对于SW2拨动开关的使用也存在问题。当将开关拨到socket侧时,并没有将TJF1051的RX脚和CPU的CAN_RX脚连接到一起,开关的中间引脚才是公共引脚。我用短截线将两个引脚连接到一起,在将R30和R31翘起,用短线交叉连接对调收发两线,实际测试后,正确的完成了CAN总线的通讯功能。

楼主:
现在CAN总线测试始终无法成功,希望可以给一点建议

网友A:
从你提供的文档来看,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提供的文档来看,是错的

谢谢回复,不知道是否有调整策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知道是否有调整策略

那只能把两个电路交叉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把两个电路交叉焊一下

CN9端子上有can的tx和rx引脚,如果从端子上引出来,外接物理层,内部的物理层对这个有没有影响

试试吧,如果有影响,就把板子上的CAN驱动器去掉

楼主:
大神,能不能给个例程参考一下,还是通不上啊

网友B:
国产的开发板就是垃圾,华大的也一样,F072demo板上,UART口都标错了,非常明显!

楼主:
按照大神的指示,我跳开TJF1050的CAN收发两根线,外接了一个can的物理层,一直没有调通,这两天都放弃了,今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CN9的双排插针根本就没有和线路板焊接上,引脚都飘在空中呢,于是我把所有引脚加了一遍锡,CAN接口一遍调通,真牛,真是太牛了

楼主:
通过板载tjf1051的can通讯也已经完成了,除了CAN的收发两线接反外,用于切换CAN_RX和SS的开关SW2的使用也存在错误,开关的波动并没有将CPU的CAN_RX引脚和TJF1051的RX引脚连接到了一起,必须将SW2的两个连接引脚用连接线短道一起。试验测试,正确的完成了CAN总线数据收发。测试完成。

@caizhiwei :会不会我们的东西有差别
我刚刚测试了,sw2开关是OK的!是通的呀

网友B:
sw2 开关要拨到靠近can芯片的那端,丝印也没个说明,板子真烂,哎,谁知道哪边是哪边呀,我是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2 开关要拨到靠近can芯片的那端,丝印也没个说明,板子真烂,哎,谁知道哪边是哪边呀,我是用万用表测出 ...

我这个两边都拨了,咋也不好使,没办法,我直接飞线,确实解决了,板子设计的问题确实不少,不过MM32的芯片功能没啥问题

是的,板子个体差异问题。不良率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两边都拨了,咋也不好使,没办法,我直接飞线,确实解决了,板子设计的问题确实不少,不过MM32的芯 ...

上拨是连到板上的SPI FLASH和CAN,请参考如图修改CAN连线,去除R30,R31,R30,R31的pad 交叉飞线连接一下;或者把U3的PIN4 连接到CN9的PIN21, 把U3的PIN1连接到CN9的PIN22.

修改方式

修改方式

网友修改实例

网友修改实例

网友D:
犯这种错误,妥妥的负广告效果,向用户展示自己有多么不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