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胶头机械密封的安装方法

楼主(2020-04-20):
注胶头中的机械密封主要起防止胶水溢出的作用,如果发现有胶水从注胶头漏出,那么就需要更换机械密封了,拆除旧的机械密封,安装新的机械密封的方法如下:
1,安装机械密封时工作现场要干净整洁,八方杯,主轴及相关配件要保证干净无杂质,周围没有灰尘,粉尘。
2,安装时必须小心不可敲击。
3,拆开机械密封时端面不可与硬物撞击。
4,检查轴端轴肩处倒角及静环压盖内外圆边缘是否光滑。然后将机械密封静环放入到八方杯静环槽口中,石墨一方朝上,放平,再放上静环压盖,拧紧4个M3x6十字沉头螺栓,螺栓压紧静环压盖时,要交叉均匀旋紧,小心谨慎,分几次紧完,不可一次紧定,以免偏斜甚至压碎静环。动环安装时,要将石墨面朝下安装在主轴上,动环安装后,必须保证弹簧在轴上的轴向移动灵活,紧固机械密封动环上的3个M2螺栓时要用力均匀,也分多次紧固,防止其松动。然后安装八方杯,用手托住八方杯,使八方杯与主轴连接器端面充分接触,中间不可有间隙,再锁紧八方杯紧固件上的两个M5x6螺栓,安装完成。安装完成后八方杯上的注油口一定要注油,否则会影响使用效果和使用寿命。

Website: HGIT Dispensing system dispensing machine for Cabinets CNC PU Seal Pouring Machine Foam sealing gasket machine Injection (Potting) Machine barrier-strip foam technique Customized production solutions Foam sealing machine (FIPFG) Warm Edge Spacer Forming Machine PU foam dispensing machine Glue Dispensing Robot strip feeding PU foam Foam in Place Gasket machine 1K PU foam dispensing ma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