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M32开发中常用库函数分析

楼主(2020-04-20):
  1.GPIO初始化函数
  用法: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void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GPIO状态恢复默认参数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标号|GPIO_Pin_标号;

  //管脚位置定义,标号可以是NONE、ALL、0至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最高输出速度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C组GPIO初始化

  /*注:以上四行代码为一组,每组GPIO属性必须相同,默认的GPIO参数为:ALL,2MHz,FLATING。如果其中任意一行与前一组相应设置相同,那么那一行可以省略,由此推论如果前面已经将此行参数设定为默认参数(包括使用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代码),本组应用也是默认参数的话,那么也可以省略。以下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所有应用的管脚全部被定义完毕。*/

  }
  GPIO基础应用:向管脚置1||0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置1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置0
  2.RCC:单片机时钟管理。
  管理外部、内部和外设的时钟,设置、打开和关闭这些时钟。
  用法:
  函数初始化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voidRCC_Configuration(void)//时钟初始化函数

  {

  ErrorStatusHSEStartUpStatus;//等待时钟的稳定

  RCC_DeInit();//时钟管理重置

  RCC_HSEConfig(RCC_HSE_ON);//打开外部晶振HSEStartUpStatus=RCC_WaitForHSEStartUp();//等待外部晶振就绪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flash读取缓冲,加速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flash操作的延时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AHB使用系统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APB2(高速)为HCLK的一半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APB1(低速)为HCLK的一半

  /*注:AHB主要负责外部存储器时钟。APB2负责AD,I/O,高级TIM,串口1。APB1负

  责DA,USB,SPI,I2C,CAN,串口2345,普通TIM。*/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PLLCLK=8MHz*9=72MHz

  RCC_PLLCmd(ENABLE);//启动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等待PLL启动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将PLL设置为系统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等待系统时钟源的启动

  }

  RCC_AHBPeriphClockCmd(ABP2设备1|ABP2设备2|,ENABLE);//启动AHP设备

  RCC_APB2PeriphClockCmd(ABP2设备1|ABP2设备2|,ENABLE);//启动ABP2设备

  RCC_APB1PeriphClockCmd(ABP2设备1|ABP2设备2|,ENABLE);//启动ABP1设备

  }
  3.NVIC:系统中断管理。
  管理系统内部的中断,负责打开和关闭中断。
  基础应用1,中断的初始化函数,包括设置中断向量表位置,和开启所需的中断两部分。
  用法: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void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NVIC_InitStructure;//中断管理恢复默认参数

  #ifdefVECT_TAB_RAM

  /*如果C/C++CompilerPreprocessorDefinedsymbols中的定义了VECT_TAB_RAM(见程序库更改内容的表格)*/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则在RAM调试

  #else//如果没有定义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则在Flash里调试

  #endif//结束判断语句

  /*以下为中断的开启过程,不是所有程序必须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方式。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中断通道名;//开中断,中断名称见函数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启动此通道的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中断初始化

  }
  注:一共16个优先级,分为抢占式和响应式。两种优先级所占的数量由此代码确定,NVIC_PriorityGroup_x可以是0、1、2、3、4,分别代表抢占优先级有1、2、4、8、16个和响应优先级有16、8、4、2、1个。规定两种优先级的数量后,所有的中断级别必须在其中选择,抢占级别高的会打断其他中断优先执行,而响应级别高的会在其他中断执行完优先执行。
  4.FLASH:芯片内部存储器flash操作函数
  对芯片内部flash进行操作的函数,包括读取,状态,擦除,写入等等,可以允许程序去操作flash上的数据。
  基础应用1,FLASH时序延迟几个周期,等待总线同步操作。推荐按照单片机系统运行频率,0—24MHz时,取Latency=0;24—48MHz时,取Latency=1;48~72MHz时,取Latency=2。所有程序中必须的
  用法: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位置:RCC初始化子函数里面,时钟起振之后。
  基础应用2,开启FLASH预读缓冲功能,加速FLASH的读取。所有程序中必须的用法: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位置:RCC初始化子函数里面,时钟起振之后。
  5.LIB:调试所有外设初始化的函数。
  所有外设在调试的时候,EWRAM需要从这个函数里面获得调试所需信息的地址或者指针之类的信息。
  基础应用1,只有一个函数debug。所有程序中必须的。
  用法: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ifdefDEBUG

  debug();

  #endif
  位置:main函数开头,声明变量之后。
  6.EXTI:外部设备中断函数
  外部设备通过引脚给出的硬件中断,也可以产生软件中断,19个上升、下降或都触发。EXTI0~EXTI15连接到管脚,EXTI线16连接到PVD(VDD监视),EXTI线17连接到RTC(闹钟),EXTI线18连接到USB(唤醒)。基础应用1,设定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按需求,不是必须代码。用法: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void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EXTI_InitStructure;//外部设备中断恢复默认参数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通道1|通道2;

  //设定所需产生外部中断的通道,一共19个。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产生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上升下降沿都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启动中断的接收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外部设备中断启动

  }

  7.systic:系统定时器
  可以输出和利用系统时钟的计数、状态。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vu32TimingDelay;//全局变量声明

  void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初始化函数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设置SysTick时钟源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2,0);

  //设置指定的系统Handler优先级

  SysTick_SetReload(9000); /*设置SysTick重装载值72M为基础9000--1ms

  SysTick_ITConfig(ENABLE);//使能或者失能SysTick中断

  }

  voidDelay_nms(u32nTime)//精确延时函数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使能SysTick计数器

  TimingDelay=nTime;

  while(TimingDelay!=0);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失能SysTick计数器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清除计数器值为0

  }

  voidSysTick_Handler(void)//中断

  {

  if(TimingDelay)

  TimingDelay--;

  }

  voidUSART_Configuration(void)//串口初始化函数

  {

  USART_InitTypeDefUSART_InitStructure;//串口设置恢复默认参数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波特率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1位停止字节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Control_None;//无流控制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打开Rx接收和Tx发送功能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初始化

  USART_Cmd(USART1,ENABLE);//启动串口

  }

  RCC中打开相应串口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GPIO里面设定相应串口管脚模式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串口1的管脚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管脚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TX初始化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管脚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RX初始化
  8.注意事项
  a)Lib注意事项:
  属于Lib的Debug函数的调用,应该放在main函数最开始,不要改变其位置。
  b)RCC注意事项:
  Flash优化处理可以不做,但是两句也不难也不用改参数……
  根据需要开启设备时钟可以节省电能
  时钟频率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参数
  c)NVIC注意事项
  注意理解占先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的分组的概念
  d)GPIO注意事项
  注意以后的过程中收集不同管脚应用对应的频率和模式的设置。
  作为高低电平的I/O,所需设置:RCC初始化里面打开RCC_APB2
  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GPIO里面管脚设定:IO输出(50MHz,Out_PP);IO输入(50MHz,IPU);
  e)USART注意事项:
  发动和接受都需要配合标志等待。
  只能对一个字节操作,对字符串等大量数据操作需要写函数
  使用串口所需设置:RCC初始化里面打开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x);GPIO里面管脚设定:串口RX(50Hz,IN_FLOATING);串口TX(50Hz,AF_PP);
在**最后也分享大家一些stm32方面的资料
(时钟系统)
http://www.makeru.com.cn/live/1392_1082.html?s=45051
STM32中断系统
http://www.makeru.com.cn/live/3523_1745.html?s=45051(stm32串口应用)
http://www.makeru.com.cn/live/1392_1164.html?s=45051分析STM32的的开发方式
http://www.makeru.com.cn/live/3523_1673.html?s=4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