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lt-spice系统仿真笔记

楼主(2020-04-20):
1、三角波:
PULSE(-1.05 1.05 0 10u 10u 0 20u)
PWM:
2、受控源BV
V=if(((V(a)-V(b))>0.0,0,10))
3、PI调节器:
电压控制电压E
LAPLACE=(100*(1+1/(s+0.01)/0.08)}
其中s+0.01为移动极点,极点为0报dc错误。
4、限幅器:
BV
V={IF((V(pid)>1),1,(if((V(pid)<-1),-1,V(pid))))}
5、采样网络:
采用电压控制电压源
传递函数=0.1

楼主:
boost系统仿真例子:
系统框图

楼主:
仿真文件:

楼主:
结论:比psim要慢不少。

楼主(2021-04-28):
引用 网友A:
up; 2、受控源BV
V=if(((V(a)-V(b))>0.0,0,10))
刚才仿真,我若把上式中V(a)改成V(pid),而仿真很慢,只看 ...

把LAPLACE=(100*(1+1/(s+0.01)/0.08)}改成1000就会饱和。模仿的是真实运放的饱和。
这个是以前看到电源网有psim的教程,比较烦学一个东西装一个软件,于是就移植到ltspice上了。
这个是做拓扑分析的,系统分析。原理一样的都是微分方程求值。
比如反激电源,用系统分析,给定设计,看看稳定输出后,占空比是多少。比估算公式要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限幅器V(a)没作用,直接用V(pid)取代V(a)所得结果是相同的。

是没起作用,这个模块必须要求有,不然会输出很大的值。
你可以把pid调节器的100*改成1000*,v(a)就饱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LAPLACE=(100*(1+1/(s+0.01)/0.08)}改成1000就会饱和。模仿的是真实运放的饱和。
这个是以前看到电源网 ...

做拓扑分析?可以仿真出功率级的幅频/相频 曲线吗? 也就是BODE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