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ART:调试助手接收到数据和M482发送的不一致

楼主(2020-04-20):
新唐M482SIDAE
芯片发送一组pu8TxBuf[10] = {0x00,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的数据为
我用USB-TTL,直接与PA.8、PA.9、GND相连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请各位大神指教。

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define PLL_CLOCK   192000000

#define RXBUFSIZE   1024

void SYS_Init(void)
{

    /* Set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to input mode */
    PF->MODE &= ~(GPIO_MODE_MODE2_Msk | GPIO_MODE_MODE3_Msk);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2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2); // PCLK divider set 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2_MODULE);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is HXT */
    CLK->CLKSEL1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1SEL_Msk) | (0x0 << CLK_CLKSEL1_UART1SEL_Pos);

   /* Set G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 and TXD */
    SYS->GPA_MFPH &= ~(SYS_GPA_MFPH_PA8MFP_Msk | SYS_GPA_MFPH_PA9MFP_Msk);
    SYS->GPA_MFPH |= (SYS_GPA_MFPH_PA8MFP_UART1_RXD | SYS_GPA_MFPH_PA9MFP_UART1_TXD);

}

void UART1_Init()
{
        SYS_ResetModule(UART1_RST);
    /* Configure UART1 and set UART1 baud rate */
        UART_SetLineConfig(UART1, 115200, UART_WORD_LEN_8, UART_PARITY_NONE, UART_STOP_BIT_1);
}

void Delay(int count)
{
        int32_t a;
        for ( ; count>0; count--)
                for (a = 0; a < 1000; a++);
}
/*---------------------------------------------------------------------------------------------------------*/
/* UART Test Sample                                                                                        */
/* Test Item                                                                                               */
/* It sends the received data to HyperTerminal.                                                            */
/*---------------------------------------------------------------------------------------------------------*/

int32_t main(void)
{
        uint8_t pu8TxBuf[10] = {0x00,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and test */
    UART1_Init();

    while(1)
        {
                UART_Write(UART1, pu8TxBuf, 10);
                Delay(60000);
        }

}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用的是8M晶振,官方例程中HET设置为12M
修改之后就好了(/汗)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用printf试试看。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我真没遇到过。

网友A:
你先发送一个数字,比如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发送一个数字,比如0x00

您好,我发送一个字节和printf,调试助手显示依旧和发送内容不一样

网友B:
莫非波特率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官方有串口的例子,你跑一个原版例子看看。

网友C:
检查下调试助手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