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2块STM32F103的串口相联问题

楼主(2020-04-20):
我用2块完全一样的板子把串口1直接用线连接起来进行通信,用同一个开关电源,测试过程发现总是只有块板能接收,另一块不能接收,后来才发现串口1的TX或RX端口烧掉了,试了4块板子都烧掉了其中一个端口,STM的串口不能直接对接吗,怎么那么容易烧的?我用STC的芯片都可以直接相联,STM的就那么脆吗?一定要加光耦隔离才行?

网友A:
RX->TX,TX->RX, 你不会是把TX和TX连一起吧?
可以贴你的图看看

楼主:
怎么可能,肯定是TX接另一块板的RX,交叉接的,刚接上时一块板能接收,另一块不能接收数据,只是不明白怎么就烧了一个端口,4块板都烧了一个端口,搞得我都不敢再试了

网友B:
你至少加个电阻吧

网友C:
也是用过STC,STM32没这么干过,但是应该不至于。

网友D:
如果说你只是将STM32本身的UART  TX/RX相连是没理由烧坏的,
当然,这个管脚的GPIO复用模式还是要配置正确的。

网友E:
至少要串一个33欧左右的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