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1.收货与准备

楼主(2020-04-20):
开发板本来4月18日就到了,不过我在外出差,4月20日才正式拿到开发板。
正面:英文介绍,开发板的主要特性
背面:中文,内容与正面相同

拆开包装后,迫不及待的就上电,看看自带程序是什么功能。两个USB接口,照片中空置的是MM32 link的usb接口,照片中连接的开发目标MCU的USB接口,默认程序中,仅用作供电,没有使用USB功能。USB接口旁边的应该是电源指示LED。在中间晶振旁边的LED应该是指示当前连接工作的MCU是MM32 link还是开发目标MCU。开发目标MCU是红色LED。MM32 Link是绿色LED。这里我就没放连接MM32 link的照片了。不过这个指示LED应该给好评。比较清晰的看到电源、MM32 Link、开发目标是否供电,而且指示应该是相互独立的。
右侧4个按键和4个LED,上电后,红,绿,蓝,黄4个LED开始工作,红色闪烁最慢,绿色闪烁频率目测是红色的两倍,蓝色是绿色的两倍,猜测黄色应该是蓝色的两倍。但是因为蓝色和黄色闪烁频率比较高,目测已经不准确了,看起来闪烁频率差不多。这里只是估计,没有去查资料,所以错了我也不负责(为了偷懒,哈哈哈)。
4个按键任意一个按下,蜂鸣器或者是开发板介绍中的无源扬声器,会发声。

楼主:
接下来就是测试例程:
我在灵动微电子官网找到两个MM32L0XX系列的例程包,一个是S版本,一个是N版本。
我并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所以都下载下来看了下,发现S版本是针对MM32L06X系列MCU的例程,所以放弃。
N版本是支持MM32L07X系列MCU的例程。所以就用这个啦。
下载例程包,解压:
文件树如截图左侧红圈内所示,右侧红圈中的USB是我自己添加的,默认例程中是没有USB的应用程序的,不过我看MM32L0XX用户手册中有USB模块,所以我想应该可以用,准备有时间搞一下。现在是看看最基本的:UART
我使用的是UART_Print_loop这个测试程序。就是我从PC发一个数据下去,MCU直接返回一个相同的数据。打开工程,打开Main.c
设置编程器:
连接MM32 Link:
下载:
下载完成,校验完成:
连接硬件:例程使用的是UART1:
查原理图:在这里我掉一个坑了,以前自己做设计的时候,喜欢将对应的功能,放到左右两边对称的引脚上。所以我看到CN9的7号插针是RXD1,我就默认8号插针的TXD1.第一次测试就失败了,看看手册,看看整个步骤是不是有错,最后再仔细检查了CN9插针与引脚对应关系后,才发现是自己错了。                              另一个小问题是:CN9插针在图纸上的编号是1~24,在开发板上的编号25~48,稍微会有点困扰。
最后连接方式是:USB转串口的小板子和开发板CN9的GND,TXD,RXD连接,开发板供电由USB完成。
上电,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这里要注意以下,我以前喜欢用Hex方式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因为例程用的是字符方式,所以,要将发送和接收都改为字符,否则由可能发送的数据是不能用字符显示的以下符号:
第一个“UART OK!”就是开发板上传的信息,然后我从PC下发了有个小写字母“c”,开发板在返回“您输入的数据为:c”。
第二次连续下发“21ic”返回来只有“2”和“1”,“ic”应该是数据掉了,看来,例程适和单字节数据通讯。
好了,拿到开发板之后的准备工作就到这里了。

楼主:
最后在啰嗦一句,发帖子其实还是很费时间的。最开始把图片直接粘贴到编辑器里面,最后字数远超系统限制。最好的方法是先上传到相册,然后一边编辑文字,一边点击图片。
一个帖子因我不熟悉发帖的一些具体规则,拆成3层,同时格式还不一定好看,请大家谅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