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开发板485不能通信问题

楼主(2020-04-20):
霸道开发板485与LED字库卡通信失败请问为什么我的板子485A 485B间没有电压?

网友A:
先检查485接口芯片的电源供电情况,再看看总线上是否存在短路。

@电子学长 :解决了就好。
谢谢chunyang大哥指点,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