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驱动的上拉电阻会消耗电流吗

楼主(2020-04-20):
在研究低功耗,因为硬件方面不太懂,所以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像这种IIC、SPI等等一系列的上拉电阻,在待机模式中会耗电吗,IO需要怎么设置才能不耗电,谢谢大家了。

网友A:
SPI不需要上拉吧。
IIC上拉,输出低电平时耗电,欧姆定律,电压电流电阻。高电平和待机几乎不耗电,漏电流取决于芯片IO脚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