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debug模式 Resume 点击开始前gpio默认状态

楼主(2020-04-20):
如题:dsp28335 debug模式 Resume 点击开始前gpio默认状态是怎么确定的。 是默认为高 ? 低? 输出? 输入模式?
还请各位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在复位后 所有引脚应该都是高电平输出

网友A:
是说系统复位后的状态吧,  基本都是内部弱上拉, 可以看一下器件数据手册的复位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在复位后 所有引脚应该都是高电平输出

不一定  看看手册中有介绍  IO口default的状态或PU PD标注

网友B:
常见的确实是高电平   在MCU未加载完程序  也就是IO口不受控的时候
状态不确定情况在硬件设计时需要考虑好  外部设计2k左右的上下拉  控制IO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