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结合定时器实现按键按一下灯闪烁一次(我是菜鸟)

楼主(2020-04-20):
cnt=0;
按键按下;
cnt++;
if(cnt>3)
{
cnt=0;
}

要求按键每按一次灯闪烁一次,不能的delay(100)
这样子的延时函数,我写不出来,求大神帮忙。。。

最好能用定时器

配置好定时器,然后按键按下s使能time, 计时结束就失能time

网友A: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
sbit k1=P3^1;

sbit led7=P2^7;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i++;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10ms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1==0)
                {
                        led7=0;
                        i=0;
                        EA=1;
                }
                if(i>50)
                {
                        led7=1;
                        EA=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