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库在初始化uart时,HAL_UART_Receive_IT函数会直接跳到HAL-BUSY

楼主(2020-04-20):
[C]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uart->Instance==USART2)
        {
                USART2_RX_GPIO_CLK_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USART2_TX_GPIO_CLK_ENABLE();

                USART2_CLK_ENABLE();                        //使能USART2时钟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USART2_TX_AF;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2_TX_PIN;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USART2_TX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USART2_RX_AF;
                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2_RX_PIN;
                HAL_GPIO_Init(USART2_RX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2_IRQn,0,0);//第二个数字,对于Core M0无用
                HAL_NVIC_EnableIRQ(USART2_IRQn);

//                __HAL_UART_ENABLE_IT(&UART2_Handler,UART_IT_RXNE);
                HAL_UART_Receive_IT(&UART2_Handler, (uint8_t *)&aRxBuffer, 1);        //每接收到一个字节,就会进入一次回调函数,1为一个字节就进入        ,已经开启RXNE中断

//                aRxBuffer = USART2->ISR;
        }
}

/**
  * @brief Receive an amount of data in interrupt mode.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 @param pData pointer to data buffer.
  * @param Size amount of data to be received.
  * @note   When UART parity is not enabled (PCE = 0), and Word Length is configured to 9 bits (M1-M0 = 01),
  *         address of user data buffer for storing data to be received, should be aligned on a half word frontier (16 bits)
  *         (as received data will be handled using u16 pointer cast). Depending on compilation chain,
  *         use of specific alignment compilation directives or pragmas might be required to ensure proper alignment for pData.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 Check that a Rx process is not already ongoing */
  if(huart->Rx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这里不能进入,会直接跳过
  {
    if((pData == NULL ) || (Size == 0U))
    {
      return HAL_ERROR;
    }

    /* In case of 9bits/No Parity transfer, pData buffer provided as input paramter
       should be aligned on a u16 frontier, as data to be received from RDR will be
       handled through a u16 cast. */
    if ((huart->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9B) && (huart->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if((((uint32_t)pData)&1U) != 0U)
      {
        return  HAL_ERROR;
      }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uart);

    huart->pRxBuffPtr = pData;
    huart->RxXferSize = Size;
    huart->RxXferCount = Size;

    /* Computation of UART mask to apply to RDR register */
    UART_MASK_COMPUTATION(huart);

    huart->ErrorCode = HAL_UART_ERROR_NONE;
    huart->RxState = HAL_UART_STATE_BUSY_RX;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uart);

    /* Enable the UART Error Interrupt: (Frame error, noise error, overrun error) */
    SET_BIT(huart->Instance->CR3, USART_CR3_EIE);

    /* Enable the UART Parity Error and Data Register not empty Interrupts */
    SET_BIT(huart->Instance->CR1, USART_CR1_PEIE | USART_CR1_RXNEIE);

    return HAL_OK;
  }
  else
  {
    return HAL_BUSY;
  }
}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