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上电测试_Hg

楼主(2020-04-20):
上次发了MM32开箱评测,今天来上电测试。

eMiniBoard MB-032 开发板有两个MicroUSB接口
CN2可连接OB。
开机启动程序,LED频繁闪烁,按开关蜂鸣器会开通。
一直用的keil开发环境,决定在keil中配置环境
首先在官网下载DFP安装包 http://www.mm32mcu.com/download.aspx?cid=2546
安装之后可在keil中查看

选择开发板对应型号的芯片 MM32L073PF
在右侧点开Examples,可看到有一个例程,这对开发来说就不用自己一步步建立启动文档了,COPY 新建一个工程。
1. mm32_usb_setup安装
对于Win10/Win8.0/Win8.1操作系统无须安装MM32 USB驱动。 Win XP、 Win7 32/64位操作系统请至
灵动官网: http://www.mm32.com.cn下载MM32 USB驱动安装包,解压后是mm32_usb_setup.exe程序。
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mm32_usb_setup.exe程序(安装驱动前不要将MM32-LINK连接电脑) 。
打开新建的工程,编译,没有问题,用USB连接到电脑。

2. mm32_devkit_setup安装
MM32-Link编程开发与调试安装包, 包含MM32-Link KEIL Debugger驱动组件、 MM32-Link IAR
Debugger驱动组件、 MM32Program PC端软件与使用说明。请至灵动官网: http://www.mm32.com.cn下
载MM32-Link编程开发与调试安装包,解压后点安装文件mm32_devkit_setup.exe完成软件程序的安装
(需要右击,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 。

重启keil工程
debug中选择MM32-LINK Debugger

进行上面的配置,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A:
为什么我的驱动安装好以后,直接连接电脑和板子,在keil里面debug下面没有mml32-ink Debugger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驱动安装好以后,直接连接电脑和板子,在keil里面debug下面没有mml32-ink Debugger呢 ...

安装driver的时候要勾选KEIL V5.24A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驱动安装好以后,直接连接电脑和板子,在keil里面debug下面没有mml32-ink Debugger呢 ...

2. mm32_devkit_setup安装
MM32-Link编程开发与调试安装包, 包含MM32-Link KEIL Debugger驱动组件、 MM32-Link IAR
Debugger驱动组件、 MM32Program PC端软件与使用说明。请至灵动官网: http://www.mm32.com.cn下
载MM32-Link编程开发与调试安装包,解压后点安装文件mm32_devkit_setup.exe完成软件程序的安装
(需要右击,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驱动安装好以后,直接连接电脑和板子,在keil里面debug下面没有mml32-ink Debugger呢 ...

这个文档,第六页开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装driver的时候要勾选KEIL V5.24A那个。

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