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487USB问题

楼主(2020-04-20):
USB外部VBUS管理器管脚是做什么用的啊
一个使能脚一个状态脚

网友A:
USB一共5根线吧?

网友B:
VBUS线是HOST/HUB向USB设备供电的电源线, 即平常USB设备的+5V. 一般是接到ATX电源的 5VSB或者是5VCC

网友B:
1, VBUS线是HOST/HUB向USB设备供电的电源线, 即平常USB设备的+5V. 一般是接到ATX电源的 5VSB或者是5VCC.
2, USB接口有以下引脚:
VBUS :USB电压(5V)
DM, DP:USB两根差分信号,也叫D-,D+ 。
GND :电源地,0电平。
SHLD:固定USB座子的两个或四个定位孔。
3, USB设备供电分为自供电和总线供电两种设备类型,设备通过枚举过程的设备描述符声明自己的电源要求。
自供电设备不使用 HSOT/HUB的电源,而是自身有电源供应;
总线供电即指设备电源来自VBUS。
如果是总线供电设备,USB规范按照设备工作时吸取的电流大小又规定了两种设备:
low pwer和high power设备,low power设备任何情况下不得吸取超过100mA的电流,
high power设备在正确配置之前不得吸取超过100mA的电流,
如果已7a64e4b893e5b19e31333337626133经配置,任何情况下不得吸取超过500mA的电流。
如果设备进入suspend状态,low power设备任何情况下不得吸取超过500uA电流,high power设备在已经正确配置并且远程唤醒功能被主机使能的情况下不得吸取超过2.5mA的电流,否则不得超过500uA(2008年USB-IF对 suspend电流规定进行了变更,原来的500uA电流的规定过于严格,因此所有USB设备suspend电流放宽到2.5mA。)

网友:
供电的啊,必须的有吧,不然有的设备驱动不了。比如你挂硬盘。

网友C:
USB就那么几根线,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