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的run按钮

楼主(2020-04-20):
打开工程mplab的run按钮为什么是灰色的,只可以build,但是run不了

网友A:
估计是没有配置好调试目标板吧  需要在项目属性里面配置好目标板跟编译器等选项哦

网友B:
项目打开了吗?项目属性里调试/编程器都选好设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打开了吗?项目属性里调试/编程器都选好设置好了吗?

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