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设计问题关脚预留能否使用

楼主:
   MT41K512M16HA-125 IT:A-BTR       MT41K128M16JT-125 IT:K

各位大佬好,本想设计一个8G内存的DDR3,器型号为MT41K512M16HA-125 IT:A-BTR,但是后续也想更换为型号为MT41K128M16JT-125 IT:K(2G内存),两者的区别在于地址线不一样,如果我按照8G的设计,地址线为0-15,如果我焊接为2G的芯片,里面有几个地址线为NC(M7以及T7),这样会不会有影响,请各位大佬指导一下!!!!
  更换的目的就是为降成本。

网友A(2020-04-21):
不会影响。
我们以前有设计考虑将来扩展,将大容量使用的高位地址线引出来过。低容量的就那么用着,没有任何影响。FPGA里不管它就行。

网友A(点评):
我们之前是用2Gb的颗粒,但保留4Gb扩展能力。就是多引一根地址线。2Gb用着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影响。
我们以前有设计考虑将来扩展,将大容量使用的高位地址线引出来过。低容量的就那么用着,没有任 ...

好的  感谢感谢!

网友B:
学习一下,请问在设计中你们只是确保布线等长就可以了么,有没有进行DDR的信号完整性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请问在设计中你们只是确保布线等长就可以了么,有没有进行DDR的信号完整性仿真? ...

我没有仿真,就是按照DDR3的相关要求进行设计的,目前板子还在打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