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按键检测输入口电压值

楼主(2020-04-20):
如图是按键检测电路原理图,当K2按下时,我用万用表测量PC13引脚和3.3V输入两端的电压值(用V0表示),也即是R57两端的电压值,发现示数基本上是趋于零的,说明此时PC13引脚为高电平,这符合我们检测的原理。我的疑问是若V0为零,说明IO口根本没有电流流过呀,或者说有微小的电流流过,那么这个机理是什么呢?为什么V0的示数趋向于零?是IO口内部可以等效为一个阻值很大的电阻吗,导致R57上只分得极小的电压?谁能帮忙解释一下,感谢~

网友A:
逻辑电路学过吧,输入检测高低电平,接近0v为低电平,接近电源电压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