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F6P6第10管脚定时器13通道0,输入捕获进不了中断

楼主(2020-04-20):
这是定时器13通道0用作输入捕获的配置,已经用示波器观察到管脚有PWM信号,在debug调试的时候就是不进去 void TIMER13_IRQHandler(void)中断,会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2023-12-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B(2024-01-31):
配置问题?

网友C:
中断优先级和使能有误?

网友D:
第10管脚是否正确连接到了定时器的输入捕获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