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驱动脉冲变压器:

楼主(2020-04-20):
利用mos管IRF234作为高频变压器的原边驱动,变压器比为5:15,变压器采用15V供电,利用Multisim仿真得到的波形缩小了,想请专业人士帮我分析下,如何修改,频率为2.5Mhz。

网友A:
既然是请教别人,能不能把图画规则一点儿,一团乱麻似的,没心情看下去了。

网友B:
你这个R2和C1的作用是啥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R2和C1的作用是啥呢?谢谢!

为了给MOSFET栅极加个直流偏置电压,使得MOS工作在稳定合适的放大区。R提供直流反馈稳定工作点,C旁路交流信号增加一点放大倍数